PSPICE中555多谐振荡器不能起振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2-04-28):
Pspice中555多谐振荡器不能起振的原因在于起振源,实际振荡电路之所以能自行起振是由于起振源的存在。实际振荡电路的起振源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由振荡电路晶体管内部的噪声和电路噪声(电阻热噪声等)引起;二是由电路接通电源瞬间的冲击电流引起。但是直接利用PSPICE对图7电路进行模拟仿真时,PSPICE会将电路中的555定时器、电阻、电容、电源等元件和电路的接通过程都理想化,所以不能产生任何噪声。没有起振源,自然就不能产生振荡。

网友:
在PSPICE中采用前面提出的模拟振荡电路的起振方法得到555振荡电路输出端的矩形脉冲电压波形

网友:
多谐振荡器是一种自激振荡器,在接通电源后,不需要外加触发信号便能自动产生矩形脉冲。

网友:
555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在理论上满足起振条件,应该输出振荡周期约为[R1+2×R2]×C1×ln2,占空比约为[(R1+R2)/(R1+2×R2)]的矩形波,但在应用PSPICE进行仿真分析时却不能振荡。

网友:
利用电容上的初始电压来模拟起振源,从而激发振荡电路产生持续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