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2-04-28):
当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网友:
可以用孔径孔位转成钻孔。

网友:
用线路PAD转成钻孔文件。

网友:
先将线路上的所有PAD拷贝到一个空层,按孔径大小做Flash后将多余的贴件PAD删除后转成钻孔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