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特点可以从其全称中了解一二: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楼主(2022-04-28):
所谓绝缘栅,是指IGBT与MOSFET类似,作为控制的门级和功率电路部分是绝缘的,之间没有通过导体或半导体电气连接。门级只要出现一定的电压,在半导体内部形成一定的电场,就可以实现IGBT的导通。

有了绝缘栅,在开关时,只需要在IGBT切换状态的瞬时间内给门级注入/抽取一点能量,改变内部电场,就可以改变IGBT的工作状态。这个过程很容易做的非常快速,这也是IGBT、功率MOSFET的最大开关速度较高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普通的三极管(BJT)中,控制极需要有持续的电流才能维持导通,而且当主功率电路中的电流较大时,这个电流也必须相应地变得比较大才能支持这样的电流。

网友:
    IGBT就是一个由晶体管实现的电路开关。当其导通时,可以承受几十到几百安培量级的电流;当其关断时,可以承受几百至几千伏特的电压。

网友:
    IGBT作为晶体管的一种,它不用机械按钮,而是由别的电路来控制的。

网友:
    通常是单片机或者是叫作DSP的微处理器,擅长处理数字信号,比较小巧,甚至对于一些很基本的应用,可能靠一些简单的芯片和电路就可以实现控制,无需编程。

网友:
    在控制电路和IGBT之间还需要一个小的“驱动电路”来进行信号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