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选型方法?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2-04-28):
断路器的选型方法?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对于10/0.4KV电压等级的小型断路器,可以考虑高压侧的短路容量为无穷大(10KV侧的短路容量一般为200~400MVA甚至更大,因此按无穷大来考虑,其误差不足10%)。

网友:
    小型断路器的阻抗电压UK表示小型断路器副边短接(路),当副边达到其额定电流时,原边电压为其额定电压的百分值。因此当原边电压为额定电压时,副边电流就是它的预期短路电流。

网友:
     断路器的选型方法及计算方法是:
  一、对于10/0.4KV电压等级的小型断路器,可以考虑高压侧的短路容量为无穷大(10KV侧的短路容量一般为200~400MVA甚至更大,因此按无穷大来考虑,其误差不足10%)。
  二、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2.1.2条规定:“当短路点附近所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超过短路电流的1%时,应计入电动机反馈电流的影响”,若短路电流为30KA,取其1%,应是300A,电动机的总功率约在150KW,且是同时启动使用时此时计入的反馈电流应是6.5∑In。
      三、小型断路器的阻抗电压UK表示小型断路器副边短接(路),当副边达到其额定电流时,原边电压为其额定电压的百分值。因此当原边电压为额定电压时,副边电流就是它的预期短路电流。
      四、小型断路器的副边额定电流Ite=Ste/1.732U式中Ste为小型断路器的容量(KVA),Ue为副边额定电压(空载电压),在10/0.4KV时Ue=0.4KV因此简单计算小型断路器的副边额定电流应是小型断路器容量x1.44~1.50。
  五、按(3)对Uk的定义,副边的短路电流(三相短路)为I(3)对Uk的定义,副边的短路电流(三相短路)为I(3)=Ite/Uk,此值为交流有效值。
  六、在相同的小型断路器容量下,若是两相之间短路,则I(2)=1.732I(3)/2=0.866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