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做出通用CPU吗?如果能,采用最好的FPGA能达到什么程度的Intel CPU?

楼主(2022-04-28):
    FPGA能做出通用CPU吗?如果能,采用最好的FPGA能达到什么程度的Intel CPU?

网友:
    说实话FPGA可以做成CPU,例如一些32位RSIC软核,但是也仅限于此.

网友:
    FPGA不能单纯的看做一个芯片,更准确的应该做一个实现台,是粘合接口逻辑,数据流处理,做简单处理运算的平台。没有人傻着会拿一个高端FPGA做一款匹敌英特尔的处理器,高端的芯片动辄上万块,你认为它是用来实现英特尔i7的么?何况通用处理器并不只是数字单元的堆叠。用FPGA去实现一个奔腾?得不偿失。当然我们可以用FPGA去实现一个简单的ARM内核。

网友:
    FPGA主要用在数据流处理,视频处理,数据采集等方面,所以在数据交换传输。数字机顶盒,数据采集卡等领域用的最多,目前高端FPGA集成了更多的DSP模块,高速串行收发器,嵌入式硬核,嵌入式RAM,或者FLASH,这些措施增强了它强大的系统集成功能。也就是说,FPGA功能越来越多,它可以替代系统更多的部分,把它们融入到FPGA中去。加大了系统的集成度,加上FPGA的灵活性,使他在当今板级设计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