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5.0怎样设置微带贴片天线的端口?

楼主(2022-04-28):
    CST5.0怎样设置微带贴片天线的端口?

网友:
    工具栏里solve选项,里面有各种port可以选择,不知道你要采用什么馈电方式,如果是侧馈的话选waveguide port,然后根据弹出的对话框具体设定波导端口

网友:
    如果是背馈,要自己用cst建模画出接头,然后Pick face选择设定端口,这里面因为一般需要端口处是50欧姆,涉及到一些尺寸设定的问题,cst里有计算阻抗的工具,好好利用。

网友:
    可以先选择离散端口(solve选项里的discrete port),仿真结果不会差很大。这里可能说不清楚,建议你阅读一下CST用户手册,里面对我说的几种情况都有有详细的配图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