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三相电源?与单相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28):
    什么叫三相电源?与单相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三相交流电源:由三个频率相同、振幅相等、相位依次互差120°的交流电势组成的电源。

网友:
    三相电:广泛用于配电及直接为功率更高的设备提供电力。
    单相电:用来为民用和办公电器供电。

网友:
    三相电与单相电源区别:
    1、电压不同
    三相电:用于工业生产,其电压为380V。
单相电:用于普通居民生活,其电压为220V。
2、传输形式不同
三相电:提供更加合理的动力能源,在作为电动机能源方面,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只要直接把三相电接到电动机上,电动机就可以运转。
    单相电:需要在给电动机加一个复杂的转换器才能保证电动机运转。

网友:
    你是说的三相交流电还是CPU上用的多相直流电?

多相直流电:100W 1V的电源分三组每组提供35A的电流组与组之间有负载均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