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4-28):
变容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变容二极管又叫"可变电抗二极管"。是一种利用pn结电容(势垒电容)与其反向偏置电压vr的依赖关系及原理制成的二极管。

网友:
    变容二极管也称为压控变容器,是根据所提供的电压变化而改变结电容的半导体。也就是说,作为可变电容器,可以被应用于FM调谐器及TV调谐器等谐振电路和FM调制电路中。

网友:
    变容二极管为特殊二极管的一种。工作时的外加条件与稳压二极管类似,它必须工作在反向电压偏置区(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