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中数字GND和功率部分GND怎么处理?

楼主(2022-04-28):
请问开关电源中数字GND和功率部分GND怎么处理,需要用o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两部分GND吗?

网友:
因为磁珠的频率特性利用不好反而会恶化,建议可以留几处0R电阻位用作调试。

网友:
一般用个0R电阻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一个222隔开

网友:
最好是进行隔离,防止干扰到控制回路。

网友:
    一般的需要连接的  单点接地

网友:
    一般是用0R电阻或者磁珠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