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U主频一般都比FPGA快,但是却说FPGA可以帮助CPU加速?

楼主(2022-04-28):
    为什么CPU主频一般都比FPGA快,但是却说FPGA可以帮助CPU加速?6 M3 M9 r+ C  |* ~

网友:
    FPGA就是一种半定制的ASIC。开发者可以用VHDL对其内部逻辑进行描述,设计出一套应对于某项工作的专属逻辑电路。

网友:
    CPU的主频虽然高,其内部的逻辑属于通用性逻辑,普适性强,但专一性效率其实比较低。 比如我们需要对一段H. 264的视频进行解码,CPU通过视频软件调用,对其进行数学解码,固然可以做到。但如果用VHDL将FPGA设计为一个针对H. 264解码的逻辑电路,然后通过这个硬件逻辑进行硬解码,效率远比CPU通过程序进行的“软解码”要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