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短路用什么元器件,这两种必备!

楼主(2022-04-28):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会听说“短路”一词,火灾也通常是家中电器短路引起的。因此,在设计电路的过程中,防短路的元器件势不可少,且必须做好。那么,防短路用什么元器件?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防短路的两种必备元器件吧!

    一、断路器

    断路器一种特殊的电流开关装置,不仅能使得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关合、承载和开断;还能将异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在一定的时间内关合、承载和开断。断路器按其使用范围分为高压断路器与低压断路器,高低压界线划分并不是特别具体,物理学上一般将3kV以上的称为高压电器。

    按极数分:有单极、二极、三极和四极等;

    按安装方式分:有插入式、固定式和抽屉式等。

    二、熔断器

    当电路中通过的电流超过了一定的数值时,就触发了熔断器的安全警报,由于材料特殊,熔断器会自动产生一定的热量使得熔体熔断,从而使整个电路断开,防止短路的情况发生,这就是熔断器的基本原理。在很多高低压配电系统、控制系统或者是一些常见的电子设备中都有熔断器的身影,它无时无刻的保障着你身边所有用电设备的安全,时最普遍的短路和过电流保护期。

    常见的熔断器有五种,一般会根据电路中电压等级的不同,选择合适的熔断器。

    插入式熔断器:在380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线路末端最常看到。

    螺旋式熔断器:电压等级500V及其以下、电流等级200A以下的电路会经常看到这类熔断器。

    封闭式熔断器:封闭式熔断器又可以细分成有填料熔断器和无填料熔断器两种,通常根据电压等级不同,选择性使用。

    快速熔断器:快速熔断器具体关联半导体整流元件或整流装置的短路保护。

    自复熔断器:自复熔断器只能限制短路电流,不能真正分断电路。其优点是不必更换熔体,能重复使用。

网友:
    断路器是强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