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移动元器件的时候瞬间跑飞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28):
PCB板上移动元器件的时候瞬间跑飞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菜鸟报道,请教大神。

网友:
因为画PCB封装的时候PCB没有画到中心。

网友:
点击:编辑------设置参考------中心。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文字拉很远也会跑飞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移动元件时,你的POINT选择如果是sym orignal,都不会飞,如果选的是USER PICKUP,然后你点的参考点远离原件,你再移动元件时,元件真实位置离你落点的位置,偏差就很远,感觉是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