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优质FPC柔性线路板需符合的条件有哪些?

楼主(2022-04-28):
FPC柔性线路板因不同的制造工艺或材料选择,其性能和质量也有着较大的差别,那么请问优质FPC柔性线路板需符合的条件有哪些?

网友:
外形不变形、螺丝孔不错位,设计没有误差。

网友:
具有较强的耐环境性,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也能保持较好的性能。

网友:
线路的厚度、宽度、距离符合安装要求,无短路、断路。

网友:
机械性能、电气性能、环境性能必须符合检测要求,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