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增益受什么因素影响?

楼主(2022-04-28):
    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增益受什么因素影响?

网友:
    根本上由功率管的设计决定,不同管芯结构决定了其最大增益。

网友:
    由功率管的设计决定,管子确定后,增益受工作条件影响。例如:输入输出匹配电路,负载失配情况,管芯工作温度。另外,功放工作类型(A,AB,C类)也会影响其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