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MOS管有哪些损耗?

楼主(2022-04-28):
开关电源MOS管有哪些损耗,如何减少MOS管损耗?

网友:
开关电源中主要的发热元器件为半导体开关管、功率二极管、高频变压器、滤波电感等。不同器件有不同的控制发热量的方法。

网友:
开关电源的散热设计MOS管导通时有一定的压降,也即器件有一定的损耗,它将引起芯片的温升,但是器件的发热情况与其耐热能力和散热条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