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cadence中铜皮不避让outline?

楼主(2022-04-28):
为什么在cadence中铜皮不避让outline,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铜皮是不会自动沿着outline避让的,动态铜箔会避让route keepout,当整板铺铜时,可以依outline内缩建立route keepin,这样在自动铺铜时就会得到避开板框(outline)一定距离的铜箔。如果要想手动铺铜得到那的效果,那就要借助skill了,先沿outline创建一定宽度的route keepout。

网友(点评):
EDIT->Z_COPY...........不需要skill.

网友:
覆铜的时候你选择动态的就行,别选static

网友:
铜皮属性下的outline,用z-copy命令建一个内缩20mil的route keepin,铺铜上去就自动避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