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有没有1%精度的电阻模型?

楼主(2022-04-28):
Pspice中有没有1%精度的电阻模型?

网友:
    PSPICE_ELEM库里有一个器件叫“VARIABLES”,这个类似于PARAM,是一个虚拟的器件,用来设置参数的。这个用来设置电阻电容等的容差,是在高级分析里使用的。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