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在变压器中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2-04-28):
IGBT 在变压器中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IGBT中文称之为场效应双极晶体管或隔离栅双极晶体管。IGBT已经被各种电力电子产品广泛应用,在中大功率的变流器中为主流器件。

网友:
IGBT是电子开关,有三个极E、G、S,控制G极电压(15V、0V),ES就通或断,器件结构上可看作MOS+BJT。
IGBT 的ES可以通过1A~100A甚至更多的电流,可以城市红650V~330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