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皓琦芯科技介绍:德州仪器芯片SN6507

楼主(2022-04-28):
一、描述:
SN6507是一款高压、高频推挽式变压器驱动器,以小尺寸解决方案提供隔离电源。该器件具有推挽式拓扑结构的简单性、低 EMI 和磁通消除等优点,可防止变压器饱和。通过占空比控制实现了进一步的空间节省,这减少了宽输入范围的组件数量,并通过选择高开关频率来减小变压器的尺寸。
该器件集成了控制器和两个异相切换的 0.5A NMOS 电源开关。其输入工作范围通过精密欠压锁定进行编程。该器件通过过流保护 (OCP)、可调节欠压锁定 (UVLO)、过压锁定 (OVLO)、热关断 (TSD) 和先断后合电路来防止出现故障。
可编程软启动 (SS) 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浪涌电流,并为关键的上电要求提供电源排序。扩频时钟 (SSC) 和引脚可配置的可扩展压摆率控制 (SRC) 进一步降低了超低 EMI 要求的辐射。SN6507采用10引脚 HVSSOP DGQ 封装。该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为–55°C 至 125°C。

二、特征:
SN6507 有一个内部振荡器来设置功率级的开关频率。由于两个电源开关异相,振荡器频率是每个电源开关实际开关频率的两倍。占空比固定为 70 ns 死区时间以避免击穿。如果启用了占空比功能,则占空比是可变的。请参阅第 8.3.4 节。
SN6507 具有从 150 kHz 到 2 MHz 的宽开关频率范围,可通过一个电阻器 (R CLK ) 到 GND 进行引脚编程。下表列出了实现特定工作频率 (f SW )的 R CLK值。开关频率的选择是功率效率与电容和电感元件尺寸之间的权衡。例如,当以更高的开关频率工作时,变压器和电感器的尺寸会减小,从而导致更小的设计占位面积和更低的成本。然而,更高的频率会增加开关损耗,从而降低整体电源效率。
如果 CLK 引脚短接到 GND,则器件以其默认频率(典型值为 1 MHz)切换。将 CLK 引脚悬空视为故障条件,器件将停止开关。

以上就是德州仪器芯片SN6507http://www.hqxtechnology.com/texas-instruments/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