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路,为什么输入为一个稳定直流时,输出会有振荡呢?

楼主(2022-04-29):
(图片)

网友:
    OUT不应该就是一个震荡么

网友:
    U2的输出增加一个负载电阻10K欧姆,试试。U1不是电压跟随器,而是比较器。

网友:
    比较器加跟随器的结构,不知振荡幅度多高

网友:
    延时和相位问题

网友:
    这电路输出就是一个方波

网友:
    应该做一下环路增益的波特图分析。极有可能是环路相移过大,或者说环路增益下降不够快,当环路相移达到180度时环路增益仍大于单位增益,这时就得到振荡器。两个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搭成大环路负反馈并不总能得到单位增益稳定的跟随器。

网友:
    这种单位增益电路不做补偿的话是很容易振荡的,试着补偿一下使电路的相位裕度大于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