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流经地线的瞬时高压浪涌?

楼主(2022-04-29):
电路板跟一个实验用的高压直流电源共地,高压电源和地之间击穿的时候,电荷正常流经地线释放,但是电涌会导致电路板重启,我在电路板的24V电源输入两端并上了TVS,钳位电压30V,但是仍然会重启。用示波器测量TVS两端的瞬时电压发现并没有被钳在30V以下,而是达到了100V左右的峰值。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防护呢?

网友:
做隔离设计,大功率部分用变压器,弱信号用光耦。

网友:
加入RC吸收电路试试看。

网友:
    你用的TVS管的型号或者datasheet能发一下吗,电压没被钳住通常是TVS管的问题。前级电源滤波的电路也发一下,还有示波器测到的波形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TVS两端的瞬时电压发现并没有被钳在30V以下,而是达到了100V左右的峰值。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示波器观察到的不一定是24V电源上的真实波形。放电瞬间高压电源地线与示波器地线之间有可能出现很高幅度的共模电压,而示波器的共模抑制有限,波形上会有所响应,尤其放电这种高带宽事件。

网友:
    就定義來說,鉗位電壓Clamping Voltage)是指在峰值崩潰電流Ipp)下的最高電壓值。若你的峰值崩潰電流Ipp)大於規格上的值,鉗位電壓Clamping Voltage)就會升高。

    例如:

Vc = 30V @ Ipp = 12A

若 Ipp > 12A 就會有 Vc > 30V 的情況發生。

网友:
    这里需要分开看一下:1、首先你的浪涌打的是差模还是共模?差模和共模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2、如果是共模浪涌,可以看下设备是否有良好接地,是否有良好的放电通路?其实可以考虑增加共模电感或者做电源隔离;3、如果是差模浪涌,可以考虑做多级浪涌防护,单纯一级的TVS很多时候并不一定足够,因为TVS的泄放能力是有限的。通常使用“气体放电管+TVS”或者“压敏电阻+TVS”的方式做多级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