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为什么不检查原理图电气错误?

楼主(2022-04-29):
altium designer 为什么不检查原理图电气错误。明明有两个电阻同名  可是就是不报告错误的?求解答

网友:
我的检查都没任何显示,我明明故意断开了一个电阻了的。

网友:
自己没有建工程,以后注意些吧。

网友:
查一下Project→Project Option→Error Reporting下的设置,因为Message窗口是要在有Error的情况下才跳出来,只有Warning的话是不跳出来的,所以你看看各条错误后的Report Mode是否设置为Error了。比如你说的相同编号,就要检查Duplicate Part Designators那一条,如果是Warning或No Report的话就把它改成Error或Fatal Error,或者直接点左下角的按钮,恢复成默认设置,Duplicate Part Designators的话应该是默认Error的,你可以确认一下。保存好了再编译一下看看吧。

网友:
我觉得是非正常下载渠道来的软件的BUG。

网友:
我没有碰到过,你是不是看错了,字符不是一个库的。

网友:
没有按规矩先建一个工程吧,把SCH和PCB加到工程里。

网友:
    原理图可以编译一下的,或者更新PCB的时候,有错误或警告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