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大电流弹片微针模组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2-04-29):
FPC大电流弹片微针模组有哪些优势?

网友:
一体成型的弹片结构,轻薄有韧性。

网友:
FPC大电流弹片微针模组有着大电流传输的功能,能通过的电流最高能达到50A,电流传输过程中流通于同一材料体内,无电流衰减行为,具有更好地连接功能且电阻恒定。

网友:
FPC大电流弹片微针模组有着平均高达20w次以上的使用寿命,即使是在复杂的测试环境下,也能保持着良好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