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怎么得到选定面上的电场强度数据

楼主(2022-04-29):
第一幅图上显示的是我用field monitor选定的面,就是中间那个红色的区域第二幅图是我选择Abs电场值,然后选择Post Processing后,再点击里面的Import/Export后得到的图,需要选定步长,但是Dy方向肯定是不能选步长的啊,然而那个same direction的勾无法取消,上面无论打哪个点都有Y方向步长,而且我明明锁定的是y平面,但是却只有x面可以编辑

网友:
    首先,时间并不是随抽取的,每个间隔都是相同的,为你仿真过程中的最小时间步长
试验了下,可以实现
    使用后处理功能来实现,首先将1D结构load到后处理中,然后对1D结果进行重新抽样,如果信号持续时间为10ns,抽样个数为1001个,然后再导出就可以了
注:导出来的数据还有可能间隔不是0.01,这个时候需要检查
    1、信号持续时间,是否准确,这个在直接导出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最后一个时间是9.999ns,那就在最后添加一行10,0
    2、上述如果没有问题,但数据导出仍不是0.01,将抽样个数改为1000尝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