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MOS管是否是翻新的?

楼主(2022-04-29):
如何区别MOS管是否是翻新的?

网友:
所谓翻新,在电子元器件领域成为拆机件。拆机件的鉴别关键看管脚,你可以看一下,管脚是否亮,是否有焊锡的痕迹,一般来说拆机件都是从板子上拆焊下来的,多少都会留下焊接过的痕迹,这与全新件或者存储时间比较长的元器件都有差别。

网友:
个人做小东西的话,其实拆机件也不是不可以用,特别是一些产量比较少,比较偏门,现在又停产的元器件,拆机件还是可以顶一下的。

网友:
如果你是做要求很高的产品,最好还是用全新件,这种器件的管脚非常亮,而且没有任何二次加工的痕迹;存储时间比较长的元器件,其管脚会显得比较暗(主要跟氧化有关),有些要求高的地方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