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dence设计PCB时,如果已经把元件都放置好了 有没有方法把所有放好的元件都取...

楼主(2022-04-29):
使用cadence设计PCB时,如果已经把元件都放置好了 有没有方法把所有放好的元件都取消放置?
就是想重新放置,避免一个一个DELETE掉

网友:
    如果你没有退出自动放置界面,可以Cancel掉;如果你退出了自动放置界面,那就只能框选全部删除了。

网友:
    可以框选Delete啊

网友:
    那就全选了删除吧。选择DELETE后把parts勾上,按住左键从板的左上到右下选中,然后按提式完成就可以全删了。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把元件全部选中,删除就可以啦。

网友:
    框选需要取消方式的元器件,右键Unplace component 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