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CB线路的优劣

楼主(2022-04-29):
    如何判断PCB线路的优劣?

网友:
    标准的尺寸和厚度,电路板的厚度和标准的电路板不同,检查自己产品的厚度和规格来测量判断电路板的好坏

网友:
    板子的光亮和颜色,外部电路板涂有油墨,电路板可以起到绝缘作用,如果板子颜色不亮,油墨量少,说明绝缘板本身不好的。

网友:
    焊接不良容易使零件从电路板上脱落,严重影响电路板的焊接质量。先看电路板上的器件是否焊接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