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如何选择?需要参考哪些参数?

楼主(2022-04-29):
用在无刷直流直线电机上,但是不是作为内部逆变电路,而是想做一个IGBT开关,放在动力线上,控制电机的动力电的接通和关断。

网友:
最高电压
最大电流
输入电容
若开关频率大于5KHZ
最好配驱动芯片.
或采用经典驱动电路(18V结构)

网友:
IGBT的额定电压电流要在实际电流的1倍以上
选择1单元模块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