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能通过IO口对视频信号进行输出吗?

楼主(2022-04-29):
    请问FPGA能通过IO口对视频信号进行输出吗?

网友A:
    视频信号分类很多。
我理解你想实现模拟信号(例如VGA)或数字信号(例如HDMI)的显示输出。其他的还有诸如DP接口。
在不使用IC的情况下,VGA和HDMI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信号分类很多。
    我理解你想实现模拟信号(例如VGA)或数字信号(例如HDMI)的显示输出。其他的还有诸 ...

我是想把视频信号输出后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驱动LED发光,实现光通信

网友:
    PWM控制,需要外接阻容做RC充放电貌似可以达到你的想法。
如果涉及电平转换,可以选择额外增加三极管或者光耦。

网友:
    当然可以了,FPGA就是用IO做各种通讯与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