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容充好电如何让它短时间大功率放电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给电容充好电如何让它短时间大功率放电的问题?

网友:
那这个电容器容量要特别大,否则达不到20A电流。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或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来放电。

网友:
做这个电路可以用大电流的可控硅,还要加控制电路,在电容放电时,断开电源对电容的充电线路。

网友:
如果让电源继续对电容充电,就要用MOS管了。

网友:
    用MOSFET做个开关电路

网友:
    找超级电容的供应商聊一下,应该会有你想要的答案。你这么问太宽泛了,不好具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