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打到覆铜上了,请教如何处理?

楼主(2022-04-29):
altium 画板,覆铜之后才发现要在机械层开孔,而且孔在覆铜上。请问怎样能重新生成覆铜呢?

网友:
删除后重画

网友:
更新覆铜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好PCB走线规则,再更新下覆铜。

网友:
    按照孔的形状转换出一个CUToff 多边形挖空,然后铺铜,铜就避开刚才的孔了。传统一点的办法就是将孔外形复制,然后转到keepout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