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2-04-29):
           开关电源指的是通过现代电子技术来控制开启闭合从而电流正常输出的一种电源器件。开关电源的核心部件就是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 IC 和 MOSFET。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不断前进,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发展的不断发展。开关电源所体现出的高效节能,便捷低成本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开关电源被广泛运用到各种电子产品设备上,很显然开关电源已经成了电子器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开关电源的使用当中,常常会发生保险丝熔断、电压输出不稳定、无直流电压输出、电源负载能力降低等故障,那么关于开关电源具有哪些常见的故障,该如何解决呢?
          保险烧或炸,主要检查 300V 上的大滤波电容、整流桥各二极管及开关管等部位,抗干扰出问电路题也会导致保险烧、发黑。
          保险丝熔断是常见的问题,元器件和开路电源的损坏时发生这一问题最大的原因,在产品发生保险丝熔断的情况下,不要让维修人员随便的更换了保险丝之后,就立刻开机,没有排除其熔断的原因,盲目的开机很有可能出现二次熔断,在计算机中使用的电源如果经常性的出现电源断电的情况,如果在硬盘告诉写入的情况下,就容易导致硬盘的损伤,得不偿失。保险丝的损坏一般都是元件发生了问题,解决了根本的问题,才能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情况。
          有输出电压,但输出电压过高,这种故障一般来自于稳压取样和稳压控制电路。在直流输出、取样电阻、误差取样放大器如 TL431、光耦、电源控制芯片等电路共同构成一个闭合的控制环路,任何一处出问题就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

          负载能力差一般发生在工作时间较长的电源中,长期使用的老化现象也是导致发生这一情况最大的原因,在使用中由于电源内部是会有一部分的热量散发不出去的,所以电源更换也是有一定频率的,各种元器件在使用中发生老化是正常现象,工作不稳定就是出现在这样的时候,所以在日常的使用中,散热问题解决比较好的情况下,使用寿命是可以有效地延长的。在发生开关电源负载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往往会是二极管漏电引起的,不排除其损坏的情况,而电容损坏也是经常发生的。
          输出电压过低除稳压控制电路会引起输出电压低,还有下面一些原因也会引起输出电压低:开关电源负载有短路故障(特别是 DC/DC 变换器短路或性能不良等),此时,应该断开开关电源电路的所有负载,以区分是开关电源电路还是负载电路有故障。
          电压输出不稳定问题发生也是相当经常的。维修人员一般在检查故障的时候,都会首先看保险丝是不是完好,如果保险丝完好的情况下,还是有电压不稳定情况的出现,证明电路中有短路的现象, 并且也有可能是过压引起的。在利用万用表检测时候,也会发现二极管已经击穿了,而短路往往也是其引起的。

网友:
    上面的这些故障都很常见,要是解决办法更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
    输出电压低的话,可以先断开负载

网友:
    开关电源电压输出不稳定时,先检查保险丝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