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走线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29):
FPC走线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铜皮走线要沿着垂直方向弯曲。

网友:
尽量减少弯曲幅度和频率,也可根据机械设计要求使用锥形弯曲。

网友:
最好避免使用突兀的直角或者45°角走线,而是使用弧角走线模式。

网友:
不要突然改变走线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