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什么作用,它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楼主(2022-04-29):
    变频器有什么作用,它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网友:
    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

网友:
    变频器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网友:
    变频器主要用来给电动机调速度,有两方面应用:
    1、节能,主要是风机水泵类负载,采用变频器后比直接电网运行省电,所以节能,省电比率可以达到50%以上,具体节能效果与电机运行的工艺有关。电机经常运行在低速度时能大量节能,如果电机始终是满负荷运行,那么也没有必要采用变频器。
2、工艺要求,在冶金、石油、化工、纺织、电力、建材、煤炭等行业,有的工艺不允许电机直接启动,需要由变频器调速和协调工作才能满足工艺要求。这是必须采用变频器的。比如冶金行业需要采用变频器的电机大概达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