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可以仿螺旋天线吗?怎么画

楼主(2022-04-29):
cst可以仿螺旋天线吗?怎么画

网友:
要看你的具体结构了,有些结构复杂的模型确实要很久,如果觉得太慢,可以看看是不是把网格剖分得过密了(这个可以把网格变疏些试一下,曾经老师跟我说可以联合局部加密一起用,会仿真效率更高一点,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不知道为啥会更慢),还有就是看看仿真的频带范围是不是设得过宽。同时,还可以尽可能利用CST里面的对称面设定等等功能,减少计算时间。还有就是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尽量用多条直线的连接代替曲线,当然在不影响精度的境况下,比如画螺旋天线的时候,一般情况是让一个圆片做空间旋转画出,但是如果把圆片改为正六边形在空间做旋转,运算速度就会快一些,当然要保证两种结果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