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类型的LED会用到MOS管呢?

楼主(2022-04-29):
我是做MOS管的,听说LED的驱动板会用到,但联系了好多客户,有说不用,有说用IC,有用的也说很少,还有听一客户说是直供的上面会用到,我有点迷糊,到底什么类型的LED会用到MOS管呢?

网友:
在一些小功率的led电源上都不用,出于成本的考虑,很多芯片已经把mosfet已经集成在芯片里面了,如果要用,也是用bjt(由芯片决定)。你找做小功率的客户,肯定用的很少,要找做大功率的客户才会大量使用。

网友:
LED电源上用。不过现在很多IC都内置了。就用不到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