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是直流呢还是交流呢?为什么我放大之后发生了偏置?

楼主(2022-04-29):
用这个放大电路,放大一个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能放大吗?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是直流呢还是交流呢?为什么我放大之后发生了偏置。

网友:
    这个电路本来是按交流放大试验电路设计的,其输入端都有交流耦合电容,输出端都有隔直流电容。所以,不论放大直流、脉动直流或是变化很缓慢的交流信号,都会发生偏置。
    要想不偏置,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容短路掉,试试看。当然,放大倍数和反馈电容也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

网友A:
    你这电路只能放大交流信号,光电管的光照不停变化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只能放大交流信号,光电管的光照不停变化才有输出

    可为什么会发生偏置呢

网友:
    正是因为电容的隔直流作用,才使得到的信号同原来信号比较而言,出现了偏置,即不在原来的电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