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电磁阀怎么实现?加继电器还是直接驱动?

楼主(2022-04-29):
    现在我需要用51单片机来定时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开关,我想问一下怎么实现。我在网上看到单片机不能直接控制电磁阀,要加继电器。但又有人说单片机也没法驱动继电器。现在搞得我很困惑。请指教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

单片机不能直接控制继电器,要通过一个驱动电路,我给的这个电路,是用三极管驱动的。
原因是:继电器用的电流较大,单片机端口电流是不够的,用三极管驱动就行了。当然,这些电路都是简单的模型用的,在做在产品中,可不可行另当别论。

网友:
    电磁阀区分交流和直流,看电磁阀动作频率,驱动有触点或无触点,看具体应用场合。

网友:
    用三极管就可以了,如果电磁阀功率不是特别大,用S8050的三极管就能够驱动了,网上找了个相似的如图供你参考。如果是功耗较大的电磁阀,可改用TIP41C或TIP122等较大功率的三极管。

网友: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你的电磁阀或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和电压是否和单片机的IO负载能力相匹配。简单地说:单片机能不能直接拉的动。如果拉不动,就加功率放大(三极管、场效应管、功率运放等)。

当然这类感性负载加续流二极管保护还是必须的。

网友:
    还是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去带动电磁阀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