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半导体件IGBT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2-04-29):
电力半导体件IGBT有哪些特点?

网友:
    1、IGBT在正常工作时,导通电阻较低,增大了器件的电流容量。

    2、IGBT的输出电流和跨导都大于相同尺寸的功率MOSFET。

3、较宽的低掺杂漂移区(n-区)能够承受很高的电压,因而可以实现高耐压的器件。

    4、IGBT利用栅极可以关断很大的漏极电流。

    6、与MOSFET一样,IGBT具有很大的输入电阻和较小的输入电容,则驱动功率低,开关速度高。

网友:
    IGBT中存在有寄生晶闸管——MOS栅控的n+-p-n--p+晶闸管结构,这就使得器件的最大工作电流要受到此寄生晶闸管闭锁效应的限制(采用阴极短路技术可以适当地减弱这种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