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连接多路ESPI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最近做了一个传感器的设计,传感器输出信号,通过ADC采样,以ESPI的形式传输到FPGA,但是FPGA中没有SPI的引脚定义(SCK、CS、SDO、SDI),我是否可以将ADC输出的ESPI信号输入到FPGA的IO口,从软件中定义,这样会不会对信号造成影响。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ESPI协议,建议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
    ESPI 与SPI不同,但是可以看作SPI信号,问题的关键是多个SPI信号,怎么和FPGA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