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1.2问题

楼主(2022-04-29):
    • 我GND层现在存在一个机壳地的铜,我直接铺地的话会直接覆盖掉,根本没有避让,锁定了也不行,怎么操作呢
    • 在铜皮上打孔很难打,复制的过孔对齐和挪动也很难,是规则的问题的,在哪里设置呢
    • 差分线怎么单根的进行连接
    • 怎么设置在器件内部可以打孔,期间中间没有焊盘,但是打不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铺铜的话,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