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技术主要是基于什么进行信息传输?

楼主(2022-04-29):
射频识别技术主要是基于什么进行信息传输?

网友:
    rfid射频识别技术是利用电磁感应的改变来识别标签

网友:
    rfid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rfid技术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

网友:
    主要是基于电磁波调制载波及能量进行信息传输。具体来说是标签↔读写器之间通过如下两种方式进行信息传输:
    (1)利用负载调制的反射或反向散射方式(反射波的频率与阅读器的发送频率一致);
    (2)利用阅读器发送频率的次谐波传送标签信息(标签反射波与阅读器的发送频率不同,为其高次谐波(n倍)或分谐波(1/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