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错误如果解决?

楼主(2022-04-29):
  < DRC ERROR >

  C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TOP
  Origin xy:       (380.49 358.53)
  Constraint:      Blind/Buried Via to SMD Pin Spacing
  Constraint Set:  DEFAULT
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Constraint value: 4 MIL
ctual value:     OVERLAP

网友:
孔离焊盘太近了,点那个坐标找到drc挪下孔就好了

网友:
    盲埋孔压着焊盘了

网友:
    孔打在焊盘上面了

楼主:
    我知道打开焊盘上,板子空间小就需要打盲孔在焊盘上如只通在第1层到3层,需要打孔已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