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NA的校准问题

楼主(2022-04-29):
大家好!
    现在在用miniVNA进行typeA/B的天线的阻抗匹配。测量点需要接4cm左右的延长线再经过sma接头接入VNA。
    不知道miniVNA在校准的时候,是否需要接入该延长线进行校准?有多大的影响呢?
    如果延长线更长,是否必须接入后进行校准?

     谢谢!

网友:
  常用的校准技术有三种:SOLT(Short短路-Open开路-Load负载-Thru直通)、TRL(Thru直通-Reflect反射-线路Line)、LRM(Line-Reflect-Match)、LRRM(Line-Reflect-Reflect-Match)和ECal(电子校准)模块。在每一种校准技术中,通常又针对特定的测量要求(如宽带频率或晶圆上探测)分成不同的校准方法。

楼主:
一般要求是做短路/开路/负载校准。但是,是否要接入测试用的连接线来进行校准呢?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typeA/B是什么频率的,带宽是多少的?延长线本身的阻抗控制如何的?如果延长线本身的阻抗较好,延长线控制在1/10波长以内,影响不大

网友:
    建議連著延長線進行校準,避免不必要的誤差來減少損耗/ 相位 等等的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