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marker

楼主(2022-04-29):
    17.4版本的capture   在产生DRC marker后无法删除吗??没有删除的选项

网友:
    可以删除的呀!之前用都可以

网友A:
    DRC检查时,选择下图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检查时,选择下图的选项

试过,还是删不掉,可能是软件bug,回头打个补丁看看

网友:
    蹲一个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