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allegro中线段的角度

楼主(2022-04-30):
如题,我的板子上有从cad导入的线段,但是我这边没有cad软件,只有allegro,线段的角度不是45度的,我怎么能知道这个线段的角度呢,因为有些器件放置是要跟着类似的角度的

网友:
    show  other selgment试试,应该是可以show出角度的

网友:
    有起点和终点坐标,计算机敲一下不就知道斜率了,再敲一下就知道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