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cline转换成shape怎么用?

楼主(2022-05-03):
请问allegro 17.2 cline转换成shape这个功能怎么用?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cline是和shape有连接,你直接shape---->shape oprations --->OR 将shape和cline合并就行,这个时候cline就变成了shap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原廠的指令, tbx crosscopy.

    谢谢,我好像弄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好像弄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cline是和shape有连接,你直接shape---->shape oprations --->OR 将shape和cline合并就行,这个时 ...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原版嗎??不是破解??

    假如你用非破解版, 原廠還有一個SKILL在....‪C:\Cadence\SPB_17.2\sh ...

16.6破解版的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原版嗎??不是破解??

    假如你用非破解版, 原廠還有一個SKILL在....‪C:\Cadence\SPB_17.2\sh ...

    不是原版,我就是看到介绍有这个功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