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XNET

楼主(2022-05-04):
请教一下,allegro是如何删除XENT的?

网友A:
    零件的comps属性关掉就可以

网友B:
    如图可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可删除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comps属性关掉就可以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