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Smith Chart Matching 加载到原理图失败

楼主(2022-05-04):
各位老师,

小白在学ADS时遇到一个问题,查了help文档几遍都找不到答案。请路过的大神帮帮指点一下。

在原理图上加载SmithChartMatch 这个元件时,总是会出现:
ERROR: (vapi_aj_runtime.ael line 15897, column 9)
Error copying cell "smithdg:SmithChartMatch": Cell "SmithChartMatch" not found.
Failed to get views in library cell "MyLibrary_libA_SmithChartMatch_cell_1".: Failed to get data for cell "MyLibrary_libA_SmithChartMatch_cell_1".: The cell does not exist.
点原理图时,就没有SmithChartMatch加载到原理图。

回头查看“Folder view”处,没有自动建立文件夹“DA_SmithChartMatch_cell_1”。

新建其他工程也是出现同样的错误。请问是不是ADS软件损坏了吗?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小白万分感激各位的教导。

网友A:
    你有导入步骤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导入步骤嘛,

    你好,

    我之前是新建一个工程来尝试,基本上都出现同样问题。
    之后我打开ADS软件后,直接选择"New to ADS",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自动新建立工程,然后在自动建立的工程目录下的原理图中,选择Smith chart控件,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一开始我的ADS使用是正常的,可以用Smith这个控件。不知道啥时候是我手残在“Folder View”哪里删除了那个“DA_SmithChert...."这个文件夹之后,以后所有的新建工程的原理图都出现以上的错误。但是我查看help文档,哪里说明是可以delete这个文件夹的,如果不用的话。

谢谢。

楼主:
    最后无奈重装ADS,然后smithchart控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