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怎么导出版图设置?

楼主(2022-05-05):
    ads怎么导出版图设置?

网友A:
    ADS导出版图如下操作:
第一步:填写需要导入的GDS2名字。
    第二步:填写需要导入的Cell名字,如果不填会将GDS2中全部Cell都导入。
第三步:填写需要导入GDS2到哪个Library。
    第四步:填写导入时使用Technology File。
第五步:点击Ok后,可以进行其他操作,导入完成后会弹出提示窗口,注意其中是否有包含错误或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导出版图如下操作:
    第一步:填写需要导入的GDS2名字。
第二步:填写需要导入的Cell名字,如果不填会 ...

是这样的,可以操作